联想b300一体机

楼主(2023-11-03):
联想b300一体机开机出logo几秒钟后黑屏,cpu风扇一直转,慢速,强制亮屏白屏,无内容显示,什么问题,求指教。

网友A:
显卡问题  是AMD的卡

网友:
高手解答一下   学习中

网友B:
这个直接换班子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问题  是AMD的卡

强制接通显卡电源,开机电源灯灭,重启一样,风扇加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问题  是AMD的卡

8脚ic4132是什么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直接换班子吧

这个板子要124块,不值,老电脑了

网友:
改集成显卡。论坛有图。取掉供电。然后刷集成显卡的BIOS。

网友:
这款不是显卡就是桥

网友:
改集成显卡,要拆独显芯片和改电阻就行,我改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