拯救者Y7000 2019,版号NM-C371,显卡 显存供电问题 ?

楼主(2023-11-03):
一开始机器不显示,上电到1.2左右,然后跳变1.4多就掉电,测量发现显存供电PL1801无电压,索性从内存供电拉过来一个1.2V,
开机能显示了,也能识别到显卡,能正常安装驱动,但是重启之后显卡会感叹号。

代码43错误。以为是显存供电偏低的事,发了两个芯片AOZ2264,(PU1801)
到货换上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,但是BIOS里面设置成集显能正常用。
再换一个PU1801,冷却之后测试,电流跑0.8多不跳变,一分钟之后,风扇狂转掉电。
测量刚开机显卡供电PL7501和PL7502=0.8V,一分钟之后显卡供电为0,显存供电
PL1801=0.9V……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 ?芯片焊了几次,换了几个都是这样的现象。
感觉不是显卡核心的问题,因为开始能正常装驱动,跑显卡测试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我有个跟你的差不多也没搞定

网友:
我也试过强拉供电 装完驱动重启就感叹号 应该是某些识别信号没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