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G3 3590开机屏幕不亮

楼主(2023-11-03):
各位师傅大神能有多少耐心对待一台笔记本电脑?
本人一台G3 3590拿去维修一个星期后告知短路维修不了,拿回来发现可以开机就是屏幕不亮,电源灯2橙7白闪,得知是屏幕问题,决定自己拆开看看,发现屏幕排线损坏,内心有点小激动
淘宝买来一根换上问题依旧,心里一阵失落,到处找资料图纸,后来发现一个小零件损坏
于是买来热风枪和配件换上,终于不闪灯了,心中狂喜一阵,接着失落,开机屏幕不亮,于是买来维修电源,发现漏电,待机电流0.08,又买来点位图,发现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损坏,
淘宝购买换掉,电流正常了,开机还是屏幕不亮,郁闷了10来天,今天接着拿出来研究,测量电压发现cpu供电有一路没有,
淘宝购之,还没有到货,看看换了这个芯片换有什么妖!
到了再更新,还清各位师傅指点迷津,谢谢!

网友A:
那一路是不是集显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一路是不是集显供电

不知道呢,我补一张图片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一路是不是集显供电

师傅帮忙看看是不是集显供电,上图了

网友:
硬件维修不是很懂,祝你好运

网友B:
PU4901就是集显供电VCCGT

网友B:
应该先看看PU4901的19V和5V供电师傅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U4901就是集显供电VCCGT

集显供电没有电压正常吗?会不会前面的那个芯片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先看看PU4901的19V和5V供电师傅正常

这两个供电正常

网友B:
如果不考虑PU4901本身的问题,在看看PWR_VCCGFXCORE_I_PWM1和PWR_CORE_DRVON这两个信号是否正常,这两个都是PU4601发出来的。如果不正常我也不知道了。PL4901这个电感对地值量过吗?有没有短路?     或者找一个工厂BIOS刷一下,说不定有奇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不考虑PU4901本身的问题,在看看PWR_VCCGFXCORE_I_PWM1和PWR_CORE_DRVON这两个信号是否正常,这两个 ...

这两个信号有多少电压?怎么看是否正常?

网友C:
都已经闪2橙7白了,还折腾CPU供电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都已经闪2橙7白了,还折腾CPU供电?

现在电流能够跳变到2.2A,待机0.02,测试集显供电没有电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电流能够跳变到2.2A,待机0.02,测试集显供电没有电压,

键盘灯大小可以切换

网友:
多来点楼主这样的人物祖国早就强大了

网友:
这款机器CPU 温度贼高

网友:
这电脑不出集显供电是正常的。就是vccgt,或者是出来一瞬间就掉了,万用表测不出来,要用示波器

网友E:
你这个得查屏、屏线、屏接口了,因为已经自检过外设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个得查屏、屏线、屏接口了,因为已经自检过外设了

屏线和接口应该没问题,D+开机键屏幕可以检测亮红绿蓝的画面,估计得检测输出信号

网友:
我有一台thinkpad L560故障和你一模一样,机型不一样,也是正在郁闷中,扔了半个月了,没管它了,有思路了说一下,可以看下我的最新的帖子:weiqu:

网友:
有typec接口吗?试一下,刚刚接typec屏幕可以外接点亮,维修不容易啊,刷了好多BIOS,最后还是换了一个芯片接着刷才亮的

网友:
换了BIOS芯片刷了,外接HDMI不亮屏幕,接Type-C屏幕终于亮了,感谢各位师傅大神的指导,下一步看看怎么亮内屏,继续向各位师傅请教!

网友:
是集显供电,但是过内存没有呢?

网友F:
先看看屏 背光供电19v和屏3.3v供电正常不,如果正常在给屏背光开启 强行给个3v电压 看看是不是暗屏,如果没有信号那就剩cpu了,在外接看看独显工作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先看看屏 背光供电19v和屏3.3v供电正常不,如果正常在给屏背光开启 强行给个3v电压 看看是不是暗屏,如果没 ...

19v和3.3v供电正常,装了系统HDMI也可以外接亮屏,Type-C也可以亮屏,就是内屏不亮,拆掉内屏闪2橙7白

网友:
今天搞一天,太费脑筋了,有时候想想就是要运气,昨天儿子刚好有一个笔记本在大学用不上寄回来,刚好里面有一个Type-C的扩展坞,于是拿出来试了一下,终于亮屏了,遂分享出来供各位师傅参考分析,进系统发现只有便携屏有声音,笔记本内置声音没有了,我这个笔记本不知道上个维修的师傅怎么搞的这么多问题:kuqi:

网友:
屏幕信息已经识别到了,就是屏幕不亮,用手机电筒照不到有图像出来,郁闷

网友:
显卡一会有信号过十天半月就无信号输出了,量了没有短路,接上又亮了,好几次了

网友G:
在显卡驱动哪里弄扩展看看能不能亮内屏

网友:
40脚有19.5v
32-35脚没有电压
30脚有3.3v
25-26脚有3.3v电压
19脚没有电压
这个屏幕插座电压正常吗?麻烦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在显卡驱动哪里弄扩展看看能不能亮内屏

没有明白?能不能详细一点,谢谢!

网友:
戴尔笔记本开机屏幕不亮

网友:
先排除外设,屏线烧了,你屏有没有问题。开机不显屏街口电路先过一遍。背光供电开启都有了吗?。接口电路都正常了,拿去刷个BIOS。集显就出来一瞬间。还不行的话有没有可能烧进CPU了

网友:
楼主接下来就该买主板啦哈哈

网友:
电流跑到多少了

网友:
最后一个芯片是你的噩梦啊,这个芯片已坏CPU基本上是百分之99的损坏概率

网友:
这个板子最大支持多少G?

网友:
一台电脑维修十天  真有耐心

网友:
弄好了吗楼主,刚遇见一台故障现象一模一样的,发现是插屏幕的那一端屏线松了,重新插好固定好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