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谁有图纸的帮我看下这个元件的参数EP43-UD3L

楼主(2023-11-03):
这个是电阻把 有没知道参数的 说下  谢谢    内存槽边上it8268r上面的小元件

网友:
i电阻,技嘉华硕华擎图纸点位,需要加V:weixiukongjian6

网友A:
不用看这个电阻 找找短路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看这个电阻 找找短路的问题

这个电阻 拆了 就不短路了      我要从x58板上拆一个  一样的电阻     不清楚参数   所以请教

网友:
是不是这个电阻

网友:
对 0/4是什么意思   用万用表 在x58 找这种电阻 是多少数值的     连接的是8268r的第几脚      ?

网友:
一般电阻坏了不会短路吧,只见过开路或者阻值变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