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4 第二代屏暗,没有背光

楼主(2023-11-03):
试了不是屏的问题,屏线接口13,14脚背光开启没有电压,没找到详细
,好像是从EC直接出来的,中间没发现保险。请教还要查哪里,怎么修?谢谢
联想

网友:
你参考这个图纸去修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18216-1-1.html

网友:
用小风嘴吹,把ec控制背光开启信号的脚断开看看

网友:
屏幕开启背光的信号,一般是由CPU发出的了
不过中间有一个逻辑开关。这个逻辑开关比较容易坏。建议先检查这个

网友:
这里有图纸。
还不快来试试鑫智造图纸?维修资料领域全,包含手机、平板、电脑、MACBOOK、无人机、游戏机、汽车电脑板等,内容丰富,有标注图、原理图、点位图、板层走线、通病案例...,可自由添加维修标注、云端存储永不丢失,每日更新,不绑定电脑和IP,支持超过8种语言,支持资料定制,更有店铺维修员账号管理功能。点击链接开始使用
http://www.xzmpdf.net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1916.html

网友:
联想的通病不是保险的问题嘛

网友:
找个差不多的图参考一下中间有什么元件

网友:
给他一个得了

网友:
图纸论坛就有,

网友:
背光12v保险烧了, 这个板子就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