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560正常启动不显示

楼主(2023-11-04):
问题:启动后电流都正常跳变,感觉应该能开机,但是显示屏不显示

刚开始以为是屏线或者屏幕问题,结果换了之后都还是一样,没办法就拆机维修吧!

机器型号: L560 I5 集成显卡
版号:如图

按照惯例,首先先打一下各大供电,公共点对地值,都没有短路,开始上电,电流一路跑上去了,而且外接键盘NumLock灯亮,按了会灭,果然是正常开机了,测量各大电压,发现VCC_GT这个应该是集显电压没出来

于是打开图纸,测量下芯片PU902的工作条件,EN 5V,VCC 5V都有,但是BST没有,查了一下发现是没升压,换了升压电容还是不行,条件都有了,但是升压,于是订芯片

芯片到了,换上去还是故障依旧,郁闷了,求助各位大神,不懂这个升压的原理,PC939一端有5V,另一端没电压,,不是芯片内部升压的吗,按理说应该就是芯片问题,求大神解惑!

网友A:
不是集显电压的问题,既然键盘灯可以打亮说明已经开机显示了,只是内接不显示出来,看看外接是否显示,查屏那一块的供电数据是否正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是集显电压的问题,既然键盘灯可以打亮说明已经开机显示了,只是内接不显示出来,看看外接是否显示,查屏那一块的供电数据是否正常

外接也不亮,不是集显电压有才能开启屏供电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外接也不亮,不是集显电压有才能开启屏供电吗?

不是,集显电压跟屏供电没有关系

网友A:
内接外接都不显示的话可能是cpu有问题了

网友C:
你这个已经自检过外设了,得查屏接口、屏和屏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内接外接都不显示的话可能是cpu有问题了

我之前也测量过屏条件,屏供电,+3VS,EDP_HPD,AUX都正常,就是背光开启就没电压了,我也怀疑是CPU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已经自检过外设了,得查屏接口、屏和屏线

换过屏和屏线了,测量过屏条件,屏供电,+3VS,EDP_HPD,AUX都正常,就是背光开启就没电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也测量过屏条件,屏供电,+3VS,EDP_HPD,AUX都正常,就是背光开启就没电压了,我也怀疑是CPU的问 ...

不用纠结那么多,该查的条件都查完了的话就干U

网友A:
这个板外接是可以直接点亮的,内接外接都不亮,键盘灯又可以打亮,大概率是cpu的显示模块坏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外接是可以直接点亮的,内接外接都不亮,键盘灯又可以打亮,大概率是cpu的显示模块坏了

好的,谢谢,这机器U坏客户就不搞了

网友D:
有typec接口吗?试一下,刚刚接typec屏幕可以外接点亮,维修不容易啊,刷了好多BIOS,最后还是换了一个芯片接着刷才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typec接口吗?试一下,刚刚接typec屏幕可以外接点亮,维修不容易啊,刷了好多BIOS,最后还是换了一个芯片接着刷才亮的

这老机器没有C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,谢谢,这机器U坏客户就不搞了

这个板子我之前修到过这种问题换u好了,客户不接受就没办法了

网友:
路过学习,谢谢分享维修过程

网友:
集显出来就掉了,要用示波器才能看到有没有出

网友:
上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那个电压开机时候出没出,还是出了就掉了

网友:
很多本本大小写灯有反应 一般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可能是CPU坏了

网友:
帮顶一下。感谢分享,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