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创116-132 开机掉电

楼主(2023-11-04):
开机后3V5v电感和内存电感上有正常的3.3V5V1.5V压输出,可调电源显示o.o8电流,明显低于正常值从内存的供电芯片的PG电压只有1V。而电路图上是3D3V_S0上拉的,这里明显出现压降。沿着3D3V_S0是又3V电感3D3V_PWR通过隔离点转换3D3V_S5,再通过场馆转换3D3V_S0。测量N沟道场馆的G极的0V。测量G极的电容短路,把G极应该有的电平直接带入地。

网友:
能发现电容漏电的都是老师傅!技术好。

网友:
能发现电容漏电的都是老师傅!技术好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我是来学习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