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的超频功能是不是由那些部分来实现的?

楼主(2023-11-04):
主板的超频功能是不是由那些部分来实现的?我知道的是有bios还有CPU电源管理芯片,但是这个主板超频功能受限,编程器重新做了bios还是这样,是不是要找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或者IO的问题?

网友(2023-12-10):
顶起,我也知道

网友:
除了BIOS软超,还能做啥?
通过BIOS设置超频,来调节CPU和内存电压
有时候我们为了维修方便,会直接把那部分电路俺割掉.

网友:
打少了个“想”字

网友:
降频的大家都修到过很多,但一直超频的就少了吧,我手上就有一台,CPU2.6的,一开机就锁在3.9,硬件问题,修不出来了

网友(2024-02-04):
我有个板子就是不能改CPU频率,不管怎么改再开机都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