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41-70笔记本不识别硬盘故障一例

楼主(2023-11-04):
用户联想M41笔记本(CPU 奔腾 3825u 独显)到店维修,用户介绍说开机不能进系统看什么故障,打开笔记本机器正常点亮,进入bios查看发现没有硬盘信息, 于是告诉用户硬盘损坏需要更换,结果连续更换两块硬盘都无法查看到硬盘,于是怀疑主板故障,告知用户后同意维修,于是拆开笔记本进行检查, 发现主板硬盘sata接口光亮正常,5v供电正常,插座2,3,5,6脚SATA信号接口都无电压,于是考虑重新写一个bios看看,结果现象依然如故,在测试试机时突然被主板上的一个元件烫了一下,断电后检查发现发热的是一个编号为L1102的电感,

用万用表测量对地阻值为两欧姆左右,翻看图纸发现这是1.05V转换成南桥SATA模块的供电,

拆除周边滤波电容,测试电感依然对地短路,由于这个南桥是集成在CPU上,

基本上判断CPU损坏,报价给用户,由于这款机型配置很低奔腾处理器,客户就拒绝维修了。哎,高高兴兴的忙了一通,结果修了一个寂寞。

附上原机BIOS和电路图一份

网友A:
太老的电脑先问问客户有没有维修意愿 ,不然白忙乎

网友:
遇到这种问题客户不修也没有办法,现在CPU坏的太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太老的电脑先问问客户有没有维修意愿 ,不然白忙乎

都答应更换硬盘了,所以才拆机维修,心想不识别硬盘都是小问题一桩,只不过被打脸了

网友B:
都愿意换硬盘了,几十块钱买个主板装上不香吗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愿意换硬盘了,几十块钱买个主板装上不香吗

这个配置再怎么低,几十块也买不了吧

网友:
该说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愿意换硬盘了,几十块钱买个主板装上不香吗

CPU,内存,显卡全集成的主板,几十块钱恐怕还差一大截吧?

网友:
确实是修了一个寂寞

网友:
多次报价客户也会失去信任

网友:
这也是没有办法啦,可以建议客户换个配置高点的U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。,。。。

  吗
   看这样真的是修了个寂寞...

网友:
哎,白忙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