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这两个位置芯片型号 机器是华硕UX5401Z

楼主(2023-11-04):
求助这两个芯片型号

网友A:
复合管,找淘宝找本本芯片张拍给他直接给你甩链接s2啥的机器就用的这个,通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复合管,找淘宝找本本芯片张拍给他直接给你甩链接s2啥的机器就用的这个,通病了

谢谢啦我去问问

网友(2025-02-25):
请问知道型号吗 换了这两个管子就好了吗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

网友(2025-04-03):
我也接到一台一摸一样的的,换好了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