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GTX1050TI 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23-11-04):
型号:华硕GTX1050TI
故障:不显示
测量:测量供电,5V,,12V正常,无3V3;测3V3相连元件,Q23(Nmos) 3脚3V,  1脚0V,   2脚0V
Q23 1脚连Q505 3脚, Q505(Pmos) 3脚0V,   1脚12V,   2脚12V;
Q505 1脚 与 R547(6.8K)相连,R547 1脚12V,R547 2脚 0V;
R547(6.8K) 与 Q508 3脚相连,与Q506 1脚相连,
Q508(Nmos) 3脚12V,    1脚0.28V,   2脚0V
Q508(Nmos) 1脚与Q18、Q16(双向三级管,丝印S1A)第6脚相连,实测0.3V
其中,Q18第5脚与R71、R74、C115相连,而R71另一脚通过R70与12V相连;测得R74一端0.67V;
Q16第5脚与R59、R62、C111相连,而R59通3V3,R62接地;测得R59一端0.6V;

结论:更换Q16、Q18问题解决(可以使用丝印K6N,型号MMDT3904)
注:图纸点位图论坛里有,就不上传

网友:
论坛没有图纸

网友:
同型号的显卡我也遇到一张,按照楼主的经验,替换了Q16 Q18后好了,难道是通病?这个显卡图纸论坛是真的没有找到啊

网友:
更正下,用的图纸是V星1050的,这部分电路元件名称线路和华硕的对的上,论坛里链接,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22916-1-1.html

网友:
给我修修电子显微镜把

网友:
不错,V星这个图纸基本能对上?论坛没华硕这型号的图纸,可惜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精湛绝伦,佩服佩服

网友:
这个是1050系列的通病

网友:
厉害,大神就是大神

网友:
看不懂  还是点赞

网友:
之前也遇到过,这算是通病了吧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

网友:
楼主技术精湛绝伦

网友:
这个问题在gtx1050系列上很常见,谢谢分享经验

网友:
感谢楼主 经验分享,攒

网友(2024-02-22):
今天修到一片华硕EX-GTX1050TI-4G 显卡,板号:CG210P REV    :  1.00。故障现象:插电风扇转没有显示,测全板供电有5V   '1.8V,没有3.3V''''MEM显存1.35V''GPU 核心0.78V  '''  PEX_VDD辅助供电1.05V。按时序先修3.3V供电出来跑线路找到3.3V控制管MMDT3904-7=印丝K6N 小六脚三极管,画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图测:
MMDT3904-7=印丝K6N 小六脚三极管  5脚:0.35V(正常0.65V)

分析5脚电压不正常估计损坏换上一个全新MMDT3904-7=印丝K6N 小六脚三极管,开机电压出来了,屏幕有显示了,进系统拷机甜甜圈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!!二极管档测的电阻电压上来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