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 Hi-Fi H77S B通道内存槽卡55

楼主(2023-11-05):
自用的老主板了,最近想把内存槽插满,发现B通道的两个内存槽插上内存跑码就卡55,换了U刷了BIOS也没用,量了内存槽供电都有,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。A通道的两个槽好用,B通道的两个槽可能同时坏了吗?

网友A:
你试下只插一根内存,插在B通道能不能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试下只插一根内存,插在B通道能不能过

卡55不通过

网友:
可能供电查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