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bookpro A2338 M1 奇怪充电故障

楼主(2023-11-05):
M1 的 pro不开机 ,刚开始是充电 ic旁边大电容短路,修好后出现充电故障,关机能冲,插上充电器再开机也能冲,开机后再插充电器就不充电,需要插着充电器再重启电脑才能充电,充电 ic 已经更换,typec 接口功能都正常,升压正常,就是没充电电流,大佬些谁遇到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我记得以前IPAD 有这个问题

网友A:
公共点保险也烧了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公共点保险也烧了吧

保险没烧,只是电容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保险没烧,只是电容短路

遇到过电容电路但是保险用万用表测量是通的,但是充电不正常或者电源和电池同时用就不正常,把保险换掉就好了

网友:
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个一样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