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N-Q191 版号DAG71MB16D0 REV:D不出平台复位

楼主(2023-11-05):
这台电脑客户拿来时谁打不开机,也没啥背景,就是正常用着就打不开了。插电没有发现短路情况,可以上电,但是电流只能上到320mA,测量主板的各路供电就只有CPU的没出,集显的就更不出了。先刷了几个BIOS还是一个样。最后根据时序测量PLTRST#没有3.3V的电,
先看看主板

按照时序逐个测量,前面都正常,PCH_PWROK时3.3V。PLTRST#这路信号也没有短路,断开给EC的这路信号还是一样不出,吹掉U1001还是一样。

BIOS程序已经刷了好几个了,电流还是上到300mA,不知道PLTRST#这个平台复位没出的原因是不是CPU的问题导致的,这个是单U 7代的。
   麻烦坛友们指点迷津

网友:
需要补充一下,客户想起来一件事,就是他自己清灰的时候忘记拔电了,是不是CPU挂了呀?

网友:
在观察的过程中发现键盘大小写灯亮5长3短,查资料有的说是CPU的问题,难道CPU真坏了?

网友:
先重植一下。

网友A:
先出CPU供电再出平台还是先出平台

网友:
先有复位奥

网友:
查啥,就是CPU坏了,换一个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出CPU供电再出平台还是先出平台

不是先出平台复位后出核心供电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