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 E5570 高温不定时掉电

楼主(2023-11-05):
戴尔 E5570

版号:LA-C642P

这台电脑的问题就是高温状态下CPU散热风扇不能及时的开启,比如CPU温度到70度,风扇开始转,温度降到50度,风扇停了。如果此时运行大文件程序,CPU温度会很快升高到90度,但是风扇没反应过来还没开始转,CPU就因高温保护掉电了。
  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温控电路导致的,大家有没有解决的思路啊。
   这台电脑的问题主要就是高温不定时掉电。风扇不能正常工作。
请大家指点一下!

网友:
建议换换风扇试试,有的风扇不好了,会压不下温度。

网友:
建议换换风扇试试

网友:
如果你是用的10块的硅脂,就合情合理了

网友:
这个几点建议,1是 温控检测电路,2 是风扇控制  3风扇本身

网友:
初学者进来学习!感谢分享!

网友(2024-01-02):
有些电脑的BIOS可以调节风扇的开启和关闭的阈值,还可以调节风扇转速,可以看看BIOS有没有这些选项,如果有就可以把风扇启动的温度调低些,比如让其在10度就开始运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