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寸惠科L3203G显示器烧屏

楼主(2023-11-05):
惠科产MICROSTAR(微软之星)L3203G显示器支持165HZ。该显示器60HZ正常显示,但调到144HZ或者165HZ时出现烧屏现象(图像有残影),使用30分钟后逐渐恢复正常。60HZ不论冷热机都是正常的。据传可以通过升级来解决。不知哪位师傅了解此方法

网友A:
我有一个松人27的屏 刚开始就是和你说的一样  后面用着用着就不显示了   bios也刷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还买不到驱动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个松人27的屏 刚开始就是和你说的一样  后面用着用着就不显示了   bios也刷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还 ...

买其它驱动板改装

网友:
听说三星屏有这个通病,说有技改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