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GT720风扇正常转动,没显示,求助~

楼主(2023-11-05):
影驰GT720风扇正常转动,没显示,求助~

网友:
换dvi口试试

网友A:
测试显存供电跟核心供电正不正常,刷BIOS,加焊显存,加焊核心。不行就扔垃圾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试显存供电跟核心供电正不正常,刷BIOS,加焊显存,加焊核心。不行就扔垃圾桶

终究是垃圾桶承受不该承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