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有谁在修联想拯救者R7

楼主(2023-11-05):
各位大神,有谁在修联想拯救者R7000P机型,不充电,请提供维修思路,可付咨询费?急急
不充电
window
联想拯救者

网友:
清空EC程序 换电池 公共点是否正常 是否使用原装充电器 充电管是否正常 电池检流电阻到充电芯片检流引脚元件是否变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