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师MKNH55HK电脑主板烧炭化了,现在没有独显,不定时关机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3-11-05):
     手上有个机械师MKNH55HK的电脑,主板烧炭化了,主板烧的电路就是显卡电路,现在亮机后,没有独显,独显供电也没有,不定时关机如何解决?把显卡的晶体也拆了也一样不定时掉电,如何解决,附上图

网友:
参考神州战神改集显,装个芯片就行,

网友:
可以试一下集显BIOS  看是否还掉电

网友:
好像把那个信号拉高电平就好了

网友:
改集显吧,加个温控进去就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烧穿了的板子,换板未知可否

网友:
改温控电路

网友:
简单粗暴。换主板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指点,今天又忙乎了半天,还是不行,改集显,我把显卡供电的芯片与显卡供电的芯片都拆了,不行,把Q60去掉,也不行,把Q60两边短路,也不行,加了个温控1402,还是不行,按U7的7脚与1脚接了个电阻10K也不行,放弃了,问了好几个改BIOS的,说是不会改集显~~~~把网上的几种方法试完了,都不行~~~~

网友A:
这种飞线的方法只能适用看机器了  ,你这个机器可以改的

网友A:
你不是快改好了吗?

有个步骤可以简单点 为啥要加电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飞线的方法只能适用看机器了  ,你这个机器可以改的

如何改请指导一下,谢谢,付费~~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不是快改好了吗?有个步骤可以简单点 为啥要加电阻?

都试了,不行,去掉那个六脚芯片,不行,直连芯片也不行,加温控也不行,换了两个,都不行,去掉显卡显存供电管子也不行,加电阻也不行,昨天试了大半天都没效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试了,不行,去掉那个六脚芯片,不行,直连芯片也不行,加温控也不行,换了两个,都不行,去掉显卡显存供电管子也不行,加电阻也不行,昨天试了大半天都没效果

你不是改好了吗? 为啥1和7要加什么鬼呢

直连就好

网友:
今天用1402改了一个可以用,之前的问题是进系统一会儿就风扇狂转然后掉点

网友:
拉高GC6_FB_EN_PCH 这个信号

网友:
u7 7脚和1角直连

网友:
是不是温控芯片时钟跟数据接反了

网友:
主板烧成这样居然还能开机,看来保护电路设计有问题

网友:
楼主。。保护隔离管换对了没有

网友:
烧成这样了,,,,,,,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