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葩的点位

楼主(2023-11-05):
一百多大洋,买到个机械革命F1点位,卖家先前不说明,谁想到买到后加密了,用普通点位软件无法打开,想分享给大家也无法。必须是用卖家的加密的"点位专用客户端“才能打开。这个"点位专用客户端“是卖家用注册机加密了的,安装后提供机器码卖家再生成注册码才可使用。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。

网友:
奸商一个

网友A:
应该是解密到特定目录了,看一下文件名是什么,打开点位图的时候用everything搜索那个文件名

网友:
点左边的catalog,把鼠标放在文件名上过一会会显示目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解密到特定目录了,看一下文件名是什么,打开点位图的时候用everything搜索那个文件名

非常感谢指点!点左边目录下文件名是纯数字(包括路径中的文件夹名也是数字),可是用everything搜索那个数字文件名也搜不到。

网友:
想办法弄出来,造福大众。

网友:
他有张良计,我有过墙梯

网友A:
鼠标停在这个数字上不显示目录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鼠标停在这个数字上不显示目录吗

显示目录路径,但是搜不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鼠标停在这个数字上不显示目录吗

点了“目录”再点文件就出错。如上图。
后来在临时文件夹找到2兆和1兆多的两个类似的点位的tmp文件,改为gr文件,可以打开,是空白的。

网友A:
我觉得逻辑是这样的,解密程序把文件解密到c:\920539\894791.cad(920539这个目录有可能是随机的,但应该就是解密到C盘根目录),然后调用点位图软件打开,打开以后就删除文件,所以要再解密以后,点位图打开以前就要把文件拷出来。如果手速达不到,可以用CMD命令来拷贝文件,也可以试着删除点位图软件,解密程序检测不到文件已打开可能就不执行下一步的删除操作

网友B:
人家就是为了防止资料泄露,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,之前就是华硕泄露太多,导致账号封锁,很多人都看不了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人家就是为了防止资料泄露,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,之前就是华硕泄露太多,导致账号封锁,很多人都看不了了 ...

点位原理图不是什么保密资料吧,没有放出图纸我们维修的怎么维修?厂家是靠卖产品,维修人员是靠维修技术,不是靠一份图纸发财的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逻辑是这样的,解密程序把文件解密到c:\920539\894791.cad(920539这个目录有可能是随机的,但应该就 ...

高手,确实如此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点位原理图不是什么保密资料吧,没有放出图纸我们维修的怎么维修?厂家是靠卖产品,维修人员是靠维修技术 ...

图纸点位都是工厂的保密资料,没点关系你也搞不出来,人家吃的就是这层关系饭,你放出来了虽说是方便了大众,但是也断了人家的财路,以后的资料恐怕会越来越难,越来越贵了,还好我现在只干三板斧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图纸点位都是工厂的保密资料,没点关系你也搞不出来,人家吃的就是这层关系饭,你放出来了虽说是方便了大 ...

我也没打算把花高价买的点位放出来,只是感觉这样限制又没事先说明不对。买卖要诚信,如果事先说明了,那就没问题。因为我从来没买到过这种点位,卖家不先说明则默认是普通格式的点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没打算把花高价买的点位放出来,只是感觉这样限制又没事先说明不对。买卖要诚信,如果事先说明了,那 ...

确实应该事先说明,客户应该要有知情权的,前两年论坛所有V星的资料全部下架,就是因为泄露太多,厂家直接发了警告函,力度之大,所以说这些东西还是属于保密的,卖家加密也是也不希望自己出事进去踩缝纫机,毕竟进去了修机也不好找资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