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50 G8 DAX8QAMB8D0 充电灯闪

楼主(2023-11-05):
丝印FMM788,共11脚,9脚元件缺失,123脚地,5脚电感输出,11脚19伏输入,6脚3伏输入。有大哥知道这芯片什么型号吗?有图纸吗?缺的是电阻还是电容。大伙帮忙分析一下。

网友:
NB691GG-Z,20k电阻

网友A:
大哥,芯片型号应该对上号了。20K不太对吧。有图纸吗?帮忙结个图,来杭州请你喝酒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大哥,芯片型号应该对上号了。20K不太对吧。有图纸吗?帮忙结个图,来杭州请你喝酒。

你这IP有意思啊,昨天显示浙江杭州,今天显示辽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IP有意思啊,昨天显示浙江杭州,今天显示辽宁

你马来西亚。

网友:
被你发现了

网友:
这机器没图纸的,找参考的吧

网友:
图纸,我的脚位说错了,234脚是地。

网友:
电阻补上20k后1.8v有了,原来闪红灯,变成白灯长亮,光用电池和电源都白灯亮,按电源15秒会关机,放开又亮白灯。电流还是上不去,0.046A  也不知道这主板之前经历了什么。

网友C:
手上正在修这块主板,是个电阻,在线测是13.56K 胜利表 17B测的是13.58K  兄弟修好了吗?你机器是插电自动触发的吗?从左往右第四个电感,对地阻值是多少,触发后这个电压有出来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手上正在修这块主板,是个电阻,在线测是13.56K 胜利表 17B测的是13.58K  兄弟修好了吗?你机器是插电自动触发的吗?从左往右第四个电感,对地阻值是多少,触发后这个电压有出来吗?

上班后给你量一下。

网友D:
图纸能发一份吗?可以付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班后给你量一下。

这个板子的开关电平是多少伏?我这个1.6v不知道正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班后给你量一下。

图纸能发一份吗?可以付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手上正在修这块主板,是个电阻,在线测是13.56K 胜利表 17B测的是13.58K  兄弟修好了吗?你机器是插电自动触发的吗?从左往右第四个电感,对地阻值是多少,触发后这个电压有出来吗?

正向228.8Ω   反向104Ω。

网友(2024-11-30):
引用 网友D:
图纸能发一份吗?可以付费

我有这个图纸点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