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神个问题,技嘉rtx2070,镁光8开头颗粒

楼主(2023-11-05):
这显存坑在20系普遍存在,这卡正常显示打不上驱动,卡代码43,测试普通命令,用mats测1到4都可以pass,5以上都测试伴有花屏,测试结果全报错,其他测试,118什么的报错818,显存供电对地阻值4左右,好像有点低,但是见过2阻值的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,这就不太好判断了。
大家给个意见,显存全坏?vs核心挂了?

20系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,多数都判定核心,但是还是有显存全坏的,等料到了,我把显存换几个试试给大家个参考避坑。图纸放下面。

GV-N2070GAMING-8GC-10..tvw

网友:
你卡修的不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