筆記型電腦電池解鎖程式求漢化

楼主(2023-11-05):
俄羅斯軟體
適用CP2112---USB 至 SMBus I2C 通訊模組

支援晶片:bq40z50、z55、z551、z555...
應該適用於 DJI 的晶片:bq9003、bq40z307
所有必要的數據都已準備好校準:
DesCap、DesVolt、CHGVolt、CHGCurrent、ChemID
數據校準到目前為止僅適用於bq40z555和FirmwareVer = 0x0108
添加了周期計數的輸入。清除並不總是好的...
創建一個文件,用於使用新數據寫入 EEPROM:EEPROM-DATA.bin
一切都可以在WIN-7 (x32) 上運行

先上傳其一能漢化再傳其他

网友A:
需要专用硬件连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需要专用硬件连接吗?

CP2112 調試板網上有的賣 接電池gnd sdp scl  3隻腳就可,不知道腳位查圖紙相對應即可

网友B:
你好 bq40z50支持吗?带锁,不知道密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好 bq40z50支持吗?带锁,不知道密码

你是用ev 400/ev 300要密碼改參數對不

网友:
你好我是专门维修电池的,可以互相交流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是用ev 400/ev 300要密碼改參數對不

是的 电池锁死了 无输出也不能充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