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68HM_K维修请教

楼主(2023-11-05):
先上张全貌图, 只知道坏了,细节不知,只能按流程来,打值过程就不发了,上电测量发一波 上电待机3.3V 上电待机1.1V,AMD有两个待机电压,这里测量都是正常的。触发后测量 内存供电是乎不对,但是华硕很多主板如果是IO控制内存供电反馈的,如果主板不正常,内存电压是偏低的。 VDDA2.5V正常,AMD待有的供电,时序在内存供电出来后产生,测量也是正常的。 VDDNB1.1V,我对这个电压的理解是GPU供电,不对请指正,因为NB代表北桥,双桥时代主要是负责集显的控制和输出,所以这里我就这样理解 了, 核心供电1.1V,也是正常的,和好板对比过。 APU供电,1.2V也正常,我理解这个为总线供电,但是这个图纸标示APU确代表核显,所以VDDNB和APU之间我花了点时间去区分, 正经的桥供电,不是1.1V待机供电。所有供电都测量完了,可以上配件正式测试了,但是发现不跑码了。而且诊断卡复位灯还一闪一闪的, 测量了一下复位电压, 3.3V正常的。为什么复位灯闪,搞不清楚,测量了一下复位跳线,3.3V,也是正常的。AMD修的少,没有经验,只能继续按时序走一遍,供电之前测量过,是正常的,就只有查时钟, 查到这里时钟是正常的,AMD主板出时钟的必要条件好像就是自身正常,再收到IO的PWROK就会出时钟了,所以前面基本问题就可以排除了,然后就是查复位,复位电压是有的,就是不知道CPU有没有得到复位,于是, 我测量了一下CPU复位,是由内存供电上拉,测量发现是正常的。然后换了IO 故障依旧,然后来迅维看了一下案例,查了一下资料,发现说,32.768如果没有,会导致不跑码,然后实际测量, 与好板对比似乎确实有那么一点不正常,由于没有示波器,于是采用替换法, 但是故障还是依旧,我这里就已经没有思路了,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AMD的板这种情况,一般有哪些维修思路,有哪些问题需要处理,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。

网友A:
记得AMD的CPU坏或者不工作不正常就是复位灯闪

网友B:
电压都正常先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记得AMD的CPU坏或者不工作不正常就是复位灯闪

CPU是好的,拿到其它主板上试过。FM2接口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压都正常先刷bios

BIOS刷过。IO都换过,别说BIOS了。不过是刷的官网的,其实我对官网的BIOS不是很信任,不知道有没有分离BIOS,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:
更换PQ3试下。

网友C:
好像AMD要上cpu才能出真复位吧,不装cpu出的是假复位,真复位要用示波器才能量到。

网友D:
供电时钟复位都有那就多找几个BIOS刷吧,刷了不行就放生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,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我是来学习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供电时钟复位都有那就多找几个BIOS刷吧,刷了不行就放生

只要桥没坏,就一定要救,这是每一个维修人员的基本道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像AMD要上cpu才能出真复位吧,不装cpu出的是假复位,真复位要用示波器才能量到。

以前在基地学习的时候老师说过,有复位,不跑码,按没复位修。其实我到不是在意这个复位,我只是在意产生复位的条件是否满足。

网友:
后面测量,发现时钟不太正常,A13有0.7V,A14好像0V,但是测量25M晶振谐振电容一端有0.4V,一端0.36V,又好像是正常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