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戴尔G15 BIOS问题

楼主(2023-11-06):
BIOS损坏,老bios开机提示bios错误 不能刷。
1.8V供电  W25Q16JW系列
买了新bios芯片过来可以空芯片上机 等它从ec同步吗

网友A:
刷了再说   之前碰到几个BIOS芯片坏的刷好都正常  部分机型需要底层资料

网友B:
你搞反了,只有部分BIOS可以刷写EC.BIOS报错一般是程序坏,不是芯片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你搞反了,只有部分BIOS可以刷写EC.BIOS报错一般是程序坏,不是芯片坏

老bios芯片 拆下来,编码器读取失败, 新空BIOS可以读取,所以我在想空bios芯片上去能不能同步上信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了再说   之前碰到几个BIOS芯片坏的刷好都正常  部分机型需要底层资料

这是想偷个懒

bios文件要去买,自己不会分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