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大家,这个电路图该如何理解信号端电平高低?

楼主(2023-11-06):
如图,这应该是一个内存配置电路,ID1~ID4的信号电平由该根线上两个100K的电阻决定,图示的图纸上,上下电阻都安装了啊,这样的话OUT输出的信号电平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?
电路图上的 NI A和I A 分别表示什么含义呢?
求大拿解惑。

网友A:
上拉1.8V供电,OUT有1.8V供电就正常了,不需要去判断高电平还是低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拉1.8V供电,OUT有1.8V供电就正常了,不需要去判断高电平还是低电平

比如R4753和R4752都安装了100K电阻的话,此时MD_ID1处是1.8v电平呢还是0V电平呢?

网友:
比如R4753和R4752都安装了100K电阻的话,此时MD_ID1处是0.9V,这是串联分压,个人理解。

网友:
分压正常是0.9

网友B:
这个是内存大小的识别电阻,电平高低要看图纸里对于不同大小的内存及品牌的配置,假设配置是是0001,就是R4752 R4749 R4737  R4712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内存大小的识别电阻,电平高低要看图纸里对于不同大小的内存及品牌的配置,假设配置是是0001,就是R4 ...

感谢,我对比了点位和实物,实物上面8个电阻只有R4752 R4759 R4734 R4713是安装的,也就是原厂配置应该是0000
原厂图纸没有内存配置的说明,因为它只有一种配置的内存。我看图纸这个位置很像配置电阻就在想能不能升级内存。

原厂BIOS打开看了,因为它是LPDDR3,我没有找到SPD的配置参数,输入图纸上的内存编号FB164A1MA关键字查不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感谢,我对比了点位和实物,实物上面8个电阻只有R4752 R4759 R4734 R4713是安装的,也就是原厂配置应该是 ...

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,一般都是能升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,一般都是能升的

小米TM1612 我确定是可以升的,淘宝闲鱼都有人搞8G升级。前几天一个这个本子来修,修好后问我能不能升8G,我看了下图纸没有关于增减内存配置的部分,图纸上只有这种电路图是8G的,实际这个本子原厂都是4G。就没有接升级。今天早上失眠于是起来看下图纸,发现原厂的内存配置图,就来发帖请教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小米TM1612 我确定是可以升的,淘宝闲鱼都有人搞8G升级。前几天一个这个本子来修,修好后问我能不能升8G ...

可以升级,你看下U是几代,8代只能用三星,7代镁光海力士三星都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升级,你看下U是几代,8代只能用三星,7代镁光海力士三星都行

这个应该是7代,图纸上有料号的,MICRON_EDFB164A1MA_GD_F_R_FBGA_253P,只是我不知道图纸上这个标注,是要8个100K电阻都装上去就可以的吗?LPDDR的特征码和DDDR不同 我在BIOS里面用WINHEX没有找到内存的相关SPD

网友D:
图纸上标注了NI的是没有安装的, 这下应该能理解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图纸上标注了NI的是没有安装的, 这下应该能理解了吧

感谢 应该是not install 和install的标注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是7代,图纸上有料号的,MICRON_EDFB164A1MA_GD_F_R_FBGA_253P,只是我不知道图纸上这个标注,是 ...

这个只改电阻就行,不用改bios,你用的谁家颗粒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只改电阻就行,不用改bios,你用的谁家颗粒

原本打算用图纸上的FB164A1MA_GD,不知道大佬这边有什么推荐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本打算用图纸上的FB164A1MA_GD,不知道大佬这边有什么推荐的吗?

都可以,镁光三星我记得都是0011,你按照这个改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
你个老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