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小米笔记本5V短路

楼主(2023-11-06):
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可以拆掉吗

网友:
。。二极管正常都是有用的。你怎么判断是它坏了呢

网友:
笔记本的二级管坏的少 是不是后级短路了

网友:
图片信息太少,看不清二极管是大概是主板什么位置的

网友:
拆下来短路了。可以不要吗

网友:
怎么找到他的?我的应该也是5v短路 打算上松香雾化笔

网友:
有点像电容,二极管一般用升压和反向保护。

网友:
4F 会不会是钽电容

网友:
这是电容好吧

网友:
这个是胆电容,应该是后级短路了!

网友:
小米图纸都没有,,,,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