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088-1关机PSON不置高

楼主(2023-11-06):
23-11-06,修了一台戴尔原装机关机后大多数风扇和电源都在运转,因为没有图只能测量大范围的供电,所有的开机后的供电都没电压。测量电源pson#0V。说明关机后PSON#不置高。极少数是可以正常关机的,没图没点的,想放弃了。看了看IO是IT8617E,找了个换上,不行。闲得也没事,就用铜刷跑线

从跑线看得知PSON从电源口经过电阻电容再连着小场管到IO。换了io不行,当时就纠结能不能改电路。那就不管了,直接改电路。把io那边的绿线引脚撬开悬空。插电测SLP_S3#是不是0V触发开关是不是变成3.3V,强行关机是不是又变成0V。果然是的。那就可以改电路。
      找个小N管控制级连接SLP_S3#,D级连接PSON,R996电阻上,S接地。这样触发开关拉低PSON,关机置高PSON。不让电源口绿线受控于IO上的绿线。
     一顿操作后成功亮机。

为了防止漆包线看不清楚,画了一下走线。

网友:
这个办法好,省了不少事,学习了 !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我是来学习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