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显示器 TDY-21E81A 型号 EM2100W

楼主(2023-11-06):
电源输出 DC12-2.5A   信号输入VGA DVI
外面有一个电源适配器。
接电脑,长按显示器开关,显示器蓝灯亮,但无显示,松手灯灭。偶而电源蓝灯被按亮但闪烁,屏幕上间歇很快出现无信号适配的提示框,但很快消失,总之不显示电脑输出的信号,大概是哪的问题呢?请诸位帮忙分析下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不易感谢

网友:
找到 原因了,是驱动板(长方形比较大的那块板)电源部分坏了,T上找了二手件,替换已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