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H110主板无CPU供电不显示

楼主(2023-11-06):
版号7996-14

问题是Q14 六脚复合场管漏电,拉低RT3606的EN,拆除

网友:
感谢您分享您的经验

网友A:
补一个啊,太懒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一个啊,太懒了。

查了电路图,此处无影响,补元件没件

网友:
会影响时序的吧,毕竟要显出vvio_pg先

网友:
现在用着还行,实测没问题,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,

网友:
这个是好修的 了。就怕供电信号都正常还不出供电

网友:
有快17972 V1.0 更换3606后还不能正常出供电,放弃了

网友:
功能不少就行

网友:
非常到位!学习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