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50-70开机不充电

楼主(2023-11-07):
拆机看到 PQ302  已经烧毁    换好后   Y50-70   未开机状态 可充电 电流1。4A   开机后不充电 不过保隔  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 没有发现电源适配器   单电源开机瞬间掉电(带不起负载)  测ADP_ID 适配器检测无电压 PQ101A 2脚无电压 PR103  VIN 20端 无电压   改拉线至PF101保险处  成功修复

网友:
有图纸事半功倍

网友:
修台板要能这么飞线就好喽

网友:
台板没得修了,飞线又不行,飞线的卖不出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