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G3 3500 独显改集显问题

楼主(2023-11-06):
DELL G3 3500 独显改集显问题
把独显的供电拆了,刷了个BIOS,开了一次机,但是因为核心坏了,不知是没拆干净还是怎么,应该是显卡的核心供电没拆。发热异常,就把显存拆了,结果不开机了...求大神指点一下怎么改线路,感激不尽!!

网友A:
你把显卡显存电感都断开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显卡显存电感都断开看看

断开了,试了一下还是不行,是不是需要改bios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