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维修求助

楼主(2023-11-06):
一张gtx295,坏的,故障为上机不认卡。
测了一下12v,5v,核心供电,显存供电阻值都是正常。但是3.3v对地阻值偏低,只有260左右(二极管档位)。
上电以后12v和3.3v都能出来,但是5v出不来,bios芯片的3.3v也能出来,核心供电自然出不来也没有温度。
我对3.3v电路不是很了解,有没有大佬懂得,3.3v好像是会给bios以及桥接芯片供电,也会影响5v电路的开启

网友A:
gtx295,你找图纸看看5V的工作条件,5V出来了就基本可以了

网友:
核弹卡一般交火芯片好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tx295,你找图纸看看5V的工作条件,5V出来了就基本可以了

这个卡有点太古老了,图纸找了一圈没找到只能自己摸了,大佬知道哪里容易找到图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tx295,你找图纸看看5V的工作条件,5V出来了就基本可以了

n卡一般5v需要3.3v通了才能出,我这里3.3v阻值不太对所以我怀疑是3.3v电路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