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了一台小主机,功耗简直恐怖,19V 5A的维修电源居然带不动它

楼主(2023-11-06):
这货是带1650独显的,不幸的是机主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并冒出焦糊味,然后就歇菜了。
收到后发现板层烧糊,供电管烧穿,核心挂壁。于是沟通后改成集显。试机发现电流一上来就黑屏掉电,于是换了一套供电及管子,结果涛声依旧。然后去多多买了19V 7.89A的电源,试机OK。原来是维修电源的锅,我的维修电源是5A输出的,居然带不动它,而且掉电的时候OCP并没有自动报警,真是奇了怪了。
难道是维修电源的余量不够?

er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功率计多少钱?

估计十年前买的了,那时候好像四五十块? 这个质量很好 一直没坏

网友A:
这个功率计多少钱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功率计多少钱?

啊 这个功率插座不是很常见的东西嘛,怎么都好奇价格呀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啊 这个功率插座不是很常见的东西嘛,怎么都好奇价格呀

双11了呀,买一个,问问价格。
(有人说这次双11有的东西不是减价卖的,是蹭双11涨价!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双11了呀,买一个,问问价格。
(有人说这次双11有的东西不是减价卖的,是蹭双11涨价!)

差不多吧,我记得十几年前也是这个价格。可能比这个还高些?我记不太清了。期间我曾经买过两个30块钱左右的其他品牌功率插座,使用一年左右无一例外都坏了。只有这个至今正常使用

网友C:
维修电源19v5A修以前的笔记本就够用,慢慢都升级19v10A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维修电源19v5A修以前的笔记本就够用,慢慢都升级19v10A了

是的,现在修一些游戏本的时候明显感觉5A电流完全没法用,瞬间掉电,一开始还以为是板子问题,后来才发现是稳压电源的锅

网友:
有时候都是意想不到惊喜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最后说一下这个小主机坏的原因:机主说是用来24小时高强度运算跑AI机器学习。这是造成烧毁的根本原因。这种小主机就是设计来玩玩游戏,几乎没考虑GPU24小时满负荷工作,跑机器学习和挖矿差不多,不坏就怪了。

网友:
仪器哪里买的?

网友:
正常吧功率低了

网友:
这cpu在笔记本上基本上满性能发挥不出来的,散热跟不上

网友:
我维修的电源都30A的了  以前被电源坑了太多次了 然后买了个30A的电源稳稳的

网友:
君不见,游戏本都是19V,5A以上?19伏9O瓦适配器,4.74A输出,好多本子,都在7A,8A,10A多了

网友D:
瞬时电流太大触发过流保护,你换10a电源也是一样掉,别问我怎么知道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瞬时电流太大触发过流保护,你换10a电源也是一样掉,别问我怎么知道的

啊 感谢提醒,我还准备最近买10A电源呢,看来不用买了哈哈,我用的是DPS-3050CF,厂家技术员让我把电源里面线路板上的VR2可调换成两个24K电阻,现在最大输出电流可以到7.3A,然后修游戏本的时候开启CC电流模式,目前发现还可以应付了

网友:
你的电源没问题吧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这样都得修的好,真的很厉害哦

网友:
朋友也喜欢这个功率表,让我再下单一个。。。没想到没了!!!
(你们太不讲武德了。。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