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81M-K1.01 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23-11-06):
H81M-K1.01 开机不显示,经过测量桥供电,内存供电正常,CPU供电没有,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有5V,开启EN没有高电平如下图
EN连接了三个三极管806  801  808其中808是没有装的, 806的控制级是高电平使管子导通了,把3脚高电平拉低了,属于不正常。801的控制级
低电平是正常的,如下图
806的3脚电平来自于三极管807,807的控制级1脚的电压只有0.6V,这样没法使管子导通,没法拉低806的控制级。807控制级电压来自电阻PR851和PR813串联分压,经过测量上拉电阻PR813的阻值明显低于24K.
这样阻值的电阻找起来不容易,我直接把三极管806拆掉保证3脚有高电平就好了,成功开机

网友:
进来学习!分享不易,多谢分享!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,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我是来学习的,

网友(2023-12-29):
楼主的办法真是绝了。

网友:
点位图分享一下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