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Z390不出CPU供电维修,成功啦

楼主(2023-11-06):
不出CPU供电,有几方面原因,①CPU供电芯片坏了②IO也就是EC坏了 ③南桥坏了  ④CPU本体坏了  ⑤BIOS程序出问题,首先我自己的CPU是好的,先从简单开始,刷个BIOS,故障依旧,那就看图纸

良机图

网友A:
不顺带解释说下每个脚位的定义含义?

网友B:
VIN2是12V检测脚,负责检测12V电压是否正常。本人是半吊子,说错的话,勿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IN2是12V检测脚,负责检测12V电压是否正常。本人是半吊子,说错的话,勿怪

阁下所言极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顺带解释说下每个脚位的定义含义?

这个好像不用解释吧,懂的都懂呀

网友:
鑫制造有图纸呀,你自己找一下啊

网友:
维修技术好,学习了

网友:
还以为多玄乎神神秘秘的。牛逼把华硕的搞好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不顺带解释说下每个脚位的定义含义?

那如果都像这样发帖,几张图就搞定,还怎么交流学习啊。肯定需要图文并茂才是最好的发帖方式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那如果都像这样发帖,几张图就搞定,还怎么交流学习啊。肯定需要图文并茂才是最好的发帖方式啊

是在下欠考虑,以后尽量详细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在下欠考虑,以后尽量详细一点

维修人共同学习交流,一起加油

网友D:
谢谢楼主分享,我是来学习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楼主分享,我是来学习的,

这个资料应该就是为你服务的

网友:
不错不错哦 有图纸会更好

网友:
进来学习!分享不易,多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