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27寸曲屏型号273qcx,开机灰屏

楼主(2023-11-06):
初学者,新接收到一台aoc
爱攻显示器,144高刷的,型号273qcx,开机有时候出现彩色logo后灰屏,有时候开机直接灰屏,拆开查看,检查电源板后发现有一个电容短路,但是拆掉后发现电容是好的,是两个焊点短路了,20伏输出针脚4路有3路20v有输出,一路没有输出,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,感谢
开机灰屏
显示器

网友:
来自: 广东深圳
您好,欢迎加入迅维网,有你更精彩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5924-1-1.html
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,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

网友:
感谢分享 很实用!

网友(2023-12-08):
修好了吗?

网友(2024-01-15):
主板的问题在那瞎研究电源

网友:
来个大师傅,指点一下,感谢好人有好报

网友(2024-06-12):
我也有一个AOC 273QXE,问题一样,插拔一下DP线,偶尔会恢复,恢复图像后一整天开着不会出现问题,等关机第二天又出现灰屏,有时候开机有LOGO,有时候干脆没有显示,只是灰屏,后来顾客多次插拔DP线导致接口损坏,换了一个驱动板后正常,但是使用一天又出现这样的问题,也想到是不是电源板问题,等明天问题出现再拆开看了

网友:
碰到同样问题了,准备驱动板电源板全换一遍试试。

网友(2024-07-19):
屏幕问题吧换屏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