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修的主板碰到三板斧的维修师傅结果会怎么样。

楼主(2023-11-06):
今天虽然很晚了,但我还是坚持来给大家讲维修的故事。篇幅比较长,大家可以喝杯茶,慢慢看。由请今天的主角上场(照片是后拍的)
到我这里的原始故障,开机不触发,二修师傅换过桥。二话不说,直接把桥拆了,换个全新的上去。

一顿操作猛如虎,但是一开机,居然不亮机,那种生龙活虎的精神立即没有了。

和客户简单沟通后,得知他主板刚收来的时候,开机电流就是0.4 左右。二修师傅认为是桥问题,所以换了一个桥,没想到不触发了。然后就转发给我这个三板斧师傅了,进行三修。
既然是0.4 左右的电流,那就看下缺什么供电吧。万用表一顿瞎点。内存供电没有,仔细观察了一下,发现内存供电修过。问了一下客户,这个不是二修师傅修的,二修师傅都没和主板谈判,就把桥判了刑,直接拆了换了一个拆机的。内存供电是一修师傅修的。
好吧,内存供电没有,那就查工作条件吧。

经查S5 不正常。
S5 连接pr1142,标识为电阻,实际为一条导线。注意PR1412是导线,和PR1414在一个位置。

然后用万用表查到EC 家门口。

正当我准备对EC 动手的时候,我是很有原则的人,怎么能乱来呢?我得和EC好好谈, 讲下我为什么要动它。
用万用表点到这个RE64点(实际为没上件,只有焊盘,直连EC,ec内部发出的高电平)。发现EC 已经给了内存电压控制芯片一个3.3v.看着差点被我冤枉的EC。赶紧收起我的风枪,命令我的万用表笔去下一家找原因。
从EC 到内存S5 开启引脚,就一条线。那应该是断线了。直接飞线过去。当时只想快速找到故障,飞线如图。

然后心里美滋滋的,没想到居然被我捡漏了。然后开机,电流卡到1.2 慢慢上升。死电流,这个时候很无语啊。这个时候的心情,就是满怀信心的和别人讲,今天考试我会考一百分,出成绩的时候,我是班上惟一个不及格的。对,就是这种落差。

没办法,操起家伙,直接把CPU 给办了。

这个CPU 是个9 代的,找了一块料板,拆了一个9 代的CPU 下来。
至于为什么拆成这个样子了,这个是重摔的。

然后真正的悲剧开始了。拆机的CPU连续焊了两次,焊盘底部都有空焊。

说明什么问题,这个CPU 摔变形了(可能是自己技术不行,总要给自己一个台阶下)。
没办法,找来了一个8 代的CPU .但这个8 代的CPU ,原来是烧了集显的。原始故障为开机不显示,键盘灯也不亮的。所以后面我换了一个I5 的。因为没仔细检查,当时把那个I5 的也烧了的。可以看我前面的贴子。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44372-1-1.html
我想着这个机器可以开独显直联,集显坏了应该问题不大。
换上CPU 后,成功开机。

进系统看看,一切显的那么正常。上次考试不及格,相当于这次打了100 分,整个人高兴的不得了。

当时已经晚上11 点多了,该休息了。然后第二天来测试。刚开机,一切都很正常。

多跑几次测试,测试过程中就卡死。然后重启电脑,在这里就卡死了(键盘大小没反应,按ESC 不动)。

然后要等电脑冷静很久,电脑才能恢复正常开机,能进系统,但经常会卡死。到此维修结束,码字不易。
总结。在笔记本电脑上,如果主板有集显供电的话,就是你的电脑是独显直连或者能够设置独显直连,集显坏了的CPU,也是不能正常使用的。尤其是我这个CPU 这种情况,集显都不能显示的。
2.只要主板BIOS 支持,9 代主板可以用8 代CPU 。至于8 代能不能换9 代,我到时候也会测试的。补充一下,我把这个电脑的集显打开后,机器彻底凉了。不开机也不显示了,大小写也不能亮。电流可以跑到2A左右。集显坏了的,想当正常CPU 用的,这种想法还是放弃吧。不说了,我换CPU 去了。
还有这个机器的bios 改了参数后,是直接存储了的,你想让机器改为独显直连亮机,只能重刷BIOS (改之前,我已经备份了的).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。看来集显坏了只能废了或者当个测试U干

网友:
独显要在集显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工作。

网友(2024-01-09):
薄命女偏逢薄命郎,葫芦僧乱判葫芦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