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b365无3.3v待机供电

楼主(2023-11-07):
七彩虹b365无3.3v待机供电,求大佬指点,5v待机有,我死活找不到5v转3.3v的稳压芯片,经验不足。求指点,哪个是稳压芯片呢?

网友:
查查电感L6

网友A:
我查了l6电感,没电压,旁边有个控制芯片有5v输入过来,这个会产生3.3的待机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查了l6电感,没电压,旁边有个控制芯片有5v输入过来,这个会产生3.3的待机吗

旁边控制芯片就是5V转3.3v

网友:
有5V没3.3输出,就带换一下试试。或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旁边控制芯片就是5V转3.3v

好些老哥的回复。是这个对吧

网友:
不是这个,连接L6的芯片啊

网友:
好的,应该就是l6下面那个了,jn=6L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