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南X99不触发故障

楼主(2023-11-07):
华南X99不触发,检查IO状态,5532D,49脚RSMRST 3.3V正常,21脚待机电压正常,就是28脚PSOUT一直只有0.2V左右电压,检查上拉电阻阻值正常。把IO去掉后,28脚脚位恢复3.3V,装上IO又变回0.2V。IO已经更换过一个了。请问大神们还需要查哪儿?

网友A:
这个io需要编程吗~

网友B:
再换IO,换多几个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io需要编程吗~

不需要编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再换IO,换多几个试下。

继续换?IO容易坏,但也不能都是同一故障吧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我是来学习的,

网友:
除了io,就是桥。

网友:
觉得应该还是io问题

网友:
按照步骤测量可以判断的

网友:
从你检测过程来看,大概率应该还是IO问题。

网友:
厉害,大神就是大神

网友:
觉得应该还是io问题!

网友C(2023-12-19):
这个IO最好买切板的,我在宝上买了两个号称全新的回来换上去都是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IO最好买切板的,我在宝上买了两个号称全新的回来换上去都是坏的

假新不如真旧呀

网友(2024-04-13):
冒昧问一下,去哪可以找到华南x99zd4的点位图啊,我的这块io30脚和绿线不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