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台式机开机就是-没有检测到开机设备

楼主(2023-11-07):
华硕台式机开机就是-没有检测到开机设备

启动顺序中空空荡荡
内存显示正常

硬盘信息识别

请教各位大侠有何高招?先谢了

网友A:
要么硬盘坏了,要么线坏了,要么就主板坏了啊

网友:
没检测到硬盘等启动设备。

网友:
sata 模式选择下

网友B:
这个实际为 检测不到启动设备

1  检查系统,是WIN10还是WIN7,硬盘分区是否正确
2  WIN10要求 GUID分区+UEFI才可以正常启动 WIN7要求MBR分区+传统模式,检查对应设置是否正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要么硬盘坏了,要么线坏了,要么就主板坏了啊

谢谢关注
谢谢,鼓捣了一天没有搞出名堂。
手头有好几块装好系统的固态盘,先在正常电脑上试验正常启动,再转移到这台故障电脑上,就是--找不到启动设备.
BIOS翻了个遍尝试,涛声依旧.....
难道是主板?倒是有过主板硬件故障的表现也是这样

网友:
谢谢关注,反复试验了几次无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实际为 检测不到启动设备

1  检查系统,是WIN10还是WIN7,硬盘分区是否正确

谢谢关注,这个故障WIN10电脑是正常使用中突然发生的故障,替换法,内存(电脑确认能够识别),固态盘(电脑确认能够识别),更改硬盘插口,都无效。

用装好系统的固态盘,在正常运行的电脑上正常启动进入系统,但是转移到这台故障电脑上就不能进入系统。
说明:
硬盘没有任何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关注,这个故障WIN10电脑是正常使用中突然发生的故障,替换法,内存(电脑确认能够识别),固态盘( ...

BIOS可能没有设置好或者有问题,重新刷个BIOS来,不行的话改一下 启动界面的设置,打开安全启动设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可能没有设置好或者有问题,重新刷个BIOS来,不行的话改一下 启动界面的设置,打开安全启动设置

晚上好,明天试试看,现在越来越觉得是主板硬件问题了?

网友D:
应该是启动模式不对吧

网友E:
更新bios,插u盘启动能启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更新bios,插u盘启动能启动吗

早上好,U盘启动完全正常,界面上东瞅瞅西望望,没有看出有啥不正常....

实在没招了,打算换下八竿子打不着的CPU? 电源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启动模式不对吧

早上好,待仔细检测,今天武汉有商用车展去转转.....

网友:
会不会是系统问题,按道理,能进pe就可以进硬盘。你把硬盘接成移动硬盘试试。有个可能,那个pe系统有问题,在pe界面点硬盘启动可以启动,但是把了u盘就不行,遇到过。

网友:
应该是系统问题

网友F:
BIOS恢复出厂设置,做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关注
谢谢,鼓捣了一天没有搞出名堂。
手头有好几块装好系统的固态盘,先在正常电脑上试验正常启动,再转移到这台故障电脑上,就是--找不到启动设备.
BIOS翻了个遍尝试,涛声依旧.....
难道是主板?倒是有过主板硬件故障的表现也是这样

主板问题  桥坏了 修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BIOS恢复出厂设置,做系统

试验信息:
找了块320G空硬盘,电脑进U盘PE系统,三分区,自动安装WIN10,正常,重启,拔去U盘,眼睁睁又进入-没有检测到启动设备。

说明什么问题? 硬盘,系统,都是好的?

网友:
对21楼试验继续进行验证:

这块320G硬盘在故障电脑的第一步安装后重启不能进入系统。
将这块320G硬盘移到另外一台正常工作的电脑上,主板品牌型号均一致,开机,电脑继续安装系统。
重启,安装完成。

网友:
谢谢,琢磨一下看看。
曾经同样故障表现,昏天黑地折腾后,结果是主板电池供电二极管故障,手艺不行,不修了,四十大洋出了。

网友:
论坛网友早上好,继续思考试验
华硕主板有6=4+2个Serial接口,Intel® B85 Express 芯片組
         -         2 x Serial ATA 3.0Gb/s 接口(深咖啡色)
         -         4 x Serial ATA 6.0Gb/s 接口(黃色)

前几天一直在 4 x Serial ATA 6.0Gb/s 接口(黃色)中间转换而故障依旧,
改换到2 x Serial ATA 3.0Gb/s 接口(深咖啡色)试试
结果故障依旧
是否说明故障原因影响主板上全部六个SATA接口?

网友:
估计问题是不是就出在SATA信号这里,而且信号表现还能够在PE环境中正常安装硬盘,就是重启不行,电源应该没事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试验信息:
找了块320G空硬盘,电脑进U盘PE系统,三分区,自动安装WIN10,正常,重启,拔去U盘,眼睁睁又进入-没有检测到启动设备。

说明什么问题? 硬盘,系统,都是好的?

你不拔u盘,在u盘界面入硬盘启动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你不拔u盘,在u盘界面入硬盘启动试试

早上好,不拔,重启后还是进U盘,拔下来,就是找不到启动设备。
看来,原因是主板硬件故障,要是细分,主板什么硬件故障?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,看主板密密麻麻的布置,就是告诉你是哪个元件坏了,没有手艺也没法下手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早上好,不拔,重启后还是进U盘,拔下来,就是找不到启动设备。
看来,原因是主板硬件故障,要是细分,主板什么硬件故障?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,看主板密密麻麻的布置,就是告诉你是哪个元件坏了,没有手艺也没法下手。

我的意思是在u盘进pe那个界面选择硬盘启动也是无启动的话,你换个pe系统装系统,或者修复引导看看。我试过这种问题,还有硬盘格式不对也不行,还有分区的第一分区也得活动状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的意思是在u盘进pe那个界面选择硬盘启动也是无启动的话,你换个pe系统装系统,或者修复引导看看。我试 ...

谢谢。留意下试试看

网友:
曾经有网友有类似故障,打算试试。
接一B85M-K plus  开机能触发 键盘灯能灯几秒,大小写灯可以改几秒,然后死机 一直不显示,触发开机键可以正常关机,不用4秒。加个显卡可以看显卡BIOS信息,然后黑屏,量各电压没问题。感觉是集显故障,换U也一样。后来不管37 21刷个bios.好了。

网友:
本帖发帖于 2023-11-7 08:31:59
至今2023-12-1,近乎一个月,
艰难曲折,承蒙各位网友关注出招,
今天晚上,可喜可贺,一剑封喉!

网友:
实际上,当外部硬件和连接都正常,而电脑仍然有各种启动故障时候,就可以怀疑BIOS出问题了。

网友(2023-12-18):
第一斧子不砍下去,就得多绕几圈,是不是有点累

网友:
最终是BIOS出问题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