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杂牌飞利浦换背光

楼主(2023-11-07):
电视维修其实要比修主板简单 基本模块化了 不用那么费脑筋
这是给一个电视机换背光   四个灯珠坏了 直接剪下好的贴上去  注意压降 要求压降差不多的灯珠  我这个压降大约2.6v。 测量单个灯珠好坏用直流电源串水泥电阻 一般灯珠不会超过5v  电阻20瓯-100瓯之间。测量整个灯条就用led变压器(取材方便)。为保护视力 测量时最好戴个墨镜

网友:
好厉害,膜拜啊

网友:
能换新灯条还是换新,这样修返修很快!

网友:
灯条有问题一定要全部换新,不然返修率太高。

网友:
用不了多久   要么就所有灯珠换了  要么就换灯条,你这次坏了3个 别的那么多都发黄了,下次别的又坏

网友:
大家说得很有道理。只换坏的灯珠用不了多久。

网友(2023-12-07):
学习了,还能这样操,时间长了灯珠会不会受热掉下来呢。

网友:
都是整个灯条更换 不然电压电流不匹配 容易返修

网友:
飞利浦也变杂牌 了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全部背光都换掉,这样不容易返修

网友(2024-01-14):
全换。肯定返修。

网友:
以前也这样搞的。返修。全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