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影霸GTS450维修请教

楼主(2023-11-07):
先来张全貌图,刚开始故障是能上电,但无显,测量发现没有FBVDD,然后刚好看到论坛上有一位大佬贴出了部份PDF资料,然后就查到UP6161S14控制FBVDD,可惜,那篇帖子找不到了,我还是收藏了的,还是没找到,然后更换UP6161S14 可以正常上电显示了,可以过了半个月,再上机发现上电保护。测量pxe12v 输入,短路了,由于没有资料,就参考华硕的GTS460点位, 发现一路供电三端稳压,输出5V,一路给部份NVVDD,和FBVDD供电,然后就先拆三端稳压7805, 拆完后测量依然短路,然后再打值NVVDD和FBVDD的PWM供电管,FBVDD的上管G极和S极是正常的。 然后测量到NVVDD有一路供电上管的G极,S极和D极,对地值都只有4,然后更换。 ,再打PXE12V就正常了。 但是我在换完之后复测发现,NVVDD的对地值很低,二极体值只有3,阻抗只有2.5 我现在不敢上电,怕故障扩大,参考论坛资料说法也不一样,不知道VNNDD复测值是否正常,有没有大神能够给点意见

网友A:
几路阻值全部要测完,如果你换过新的阻值还这么小,我觉得可能还有短路没排除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几路阻值全部要测完,如果你换过新的阻值还这么小,我觉得可能还有短路没排除到

所有下管拆了,电容也拆了,驱动芯片也拆了,管理芯片也拆了,还是那么多,没有图纸,这短路真不好修。

网友B:
核心供电阻值低正常的 有的显卡0.03 有的0.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核心供电阻值低正常的 有的显卡0.03 有的0.00

那现在还是上电保护,我 打值是不为零,实测还是有2.5欧的阻值,而且下管都拆了打值还是没有起色,不知道是哪里导致的保护,因为保护不上电,也测量不了电压。

网友A:
哥们你工时可以买张新卡了

网友C:
烧鸡大法伺候啊,最好有热成像,没有的话只能摸一摸.熏松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们你工时可以买张新卡了

你说的有道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烧鸡大法伺候啊,最好有热成像,没有的话只能摸一摸.熏松香了

没有可调电源,现在上电就保护,根本看不到工作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