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小新 Yoga 14sARH 2021开机显示暗屏

楼主(2023-11-07):
小新 Yoga 14sARH 2021开机显示暗屏,板号NM-D431。不知道这是不是通病。开机可以看到屏幕显示但是背光就是不亮,刚开始怀疑屏线是不是坏的。搞了个上半截来测试也是一样。背光就是不亮,没有找到无图纸 ,最后看别人案例查到是主板25脚应该有3.3V开启电压的。但是测量只有0.58.果断在 这里 飞线3.3V 能正常 显示,但是 亮度调用不了 .不过机主是老外。不管了。

网友:
暗屏一般都没什么问题

网友A:
老外就可以这样欺负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外就可以这样欺负吗

没办法啊!技术有待提高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外就可以这样欺负吗

他又不懂,你不说我不说

谁知道!电脑本来是不开机的,修到开机,屏幕没背光!现在这样起码能交差了啊!

网友:
图纸确实不好找

网友:
老外买个这个联想比我们买便宜吧

网友:
鑫智造会有图纸吗?

网友B:
估计可能不稳定定,用不长时间。不过老外已经回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估计可能不稳定定,用不长时间。不过老外已经回国了

这个应该是屏幕调节PWM信号!能不能用得住看天意了

网友:
背光调亮度的电压不够导致的吗

网友:
感谢分享,下次遇到试试

网友:
我有图纸和点位

网友:
我有这款机型的图纸

网友:
老外看到亮机了,屁颠屁颠的导数据去了

网友:
你直接跟他说备份一下数据去售后换新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外就可以这样欺负吗

可以的

网友:
之前修过一个小新的,也是INVT_PWM信号有问题,它是一个小芯片转出来的,但受控于CPU,最后CPU发出的控制信号始终出不来,怀疑是CPU有问题,最好放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