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00V62H主板维修 optiplex 9020 SFF

楼主(2023-11-07):
Dell 主板,主板 DP/N:00V62H,没有机箱,同行说是optiplex 9020 SFF 机器的主板。
主板是1150 CPU的,PCH代码SR173,好像是82Q87.
上电不跑码,测有VR,无PCH的1.5V,再向前查,分享没有VDDR,测产生VDDR的PWM芯片“A8=”(RT8209M),无 VDD供电。
经过一番扫、查,发现VDD连到主板右下角PQ61(丝印23P) D极,PQ61和上面的二极管PQ120(PD120?没有找到通常的二极管Dxxx或PDxxx)都已烧坏,见下面图中红色箭头所指(红线箭头细了点儿)。找不到合适的SMT二极管,用了个DIP的代换(23P好像是AO2301 电流比较大,不能用常见的1N4148)。
换号后,上电显示。
PQ61是个P管。
最后面附上备份的BIOS。BIOS主板上有两个,SPI_1和SPI_2。

网友:
吐槽一下,图片上传的时候,超过4.8MB左右就上传不了。写的却是文件不大于16.7MB就可以。

网友:
没图纸都能修的好啊,太厉害了

网友:
这是个高手,没线路图都能修好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我是来学习的,

网友:
大神就是大神,支持

网友:
大神就是大神,厉害了

网友A(2024-04-19):
请问楼主,内存不通过,有报警声, 测170pin有1.5V,还需要怎么测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,内存不通过,有报警声, 测170pin有1.5V,还需要怎么测量?

查一下Pin236/237有无3V;示波器看看Pin118/238有无波形;Pin120/240有无0.75V;写BIO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