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b365m pro

楼主(2023-11-07):
内存自检灯熄灭后,VGA灯不亮 ,蜂鸣器不叫,上独立显卡可以亮VGA灯  也可以跳过,主板正常显示,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

网友A:
主板不出核显供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主板不出核显供电

大神请教一下,RT3607BC   分2路PWM信号给2个小驱动芯片,有一路能收到主芯片PWM波形,有一路没有收到主芯片发过来的PWM波形,收到的那一路的上管G 也有波形,是不是主芯片坏了??还是某个信号问题导致主芯片没发出来?>?

网友:
CPU 带F吗?

网友:
上下管PWM好像轮流工作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神请教一下,RT3607BC   分2路PWM信号给2个小驱动芯片,有一路能收到主芯片PWM波形,有一路没有收到主芯片发过来的PWM波形,收到的那一路的上管G 也有波形,是不是主芯片坏了??还是某个信号问题导致主芯片没发出来?>?

查这一路的反馈

网友:
你上的U怕是带F吧

网友:
好,我查查

网友B:
处理器  不代F的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处理器  不代F的的

不带"F",看看VGA输出有没有6条腿的ESD芯片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处理器  不代F的的

把红圈里的3颗ESD拆了试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把红圈里的3颗ESD拆了试试。

好的 ,谢谢,我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 ,谢谢,我试试

拆了,故障依旧

网友(2024-01-22):
解决了吗?一片B365M 迫击炮也内存灯之后不亮灯,诊断卡显示卡VGA,装独显也一样。CPU是G4900

网友(点评):
哦 找到问题了 ,背后桥到CPU之间有划痕断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