暗夜精灵大短路

楼主(2023-11-07):
          暗夜精灵大短路,型号:TPN-Q211  版号:DAG3DBMB8D0

拆开发现有进液腐蚀,洗板水处理好后发现问题不大。烧机发现显卡发烫。锁定显卡供电MOS管损坏。

显卡供电使用E6932复合MOS管。测量发现是中间MOS管短路,拆除后短路排除。机器能点亮,但是进系统会蓝屏死机。更换一个MOS管FDC20AD.上电立刻短路,更换的MOS管又烧了,不死心再次换了一个还是同样情况,上电立刻就烧了。不安装中间的MOS管的话测量供电有0.8V。换上MOS管就立刻烧。测量MOS管G极对地阻值只有4欧。好像是短路。主控芯片是RT8813D。丝印是4E=。翻箱倒柜找到一个,更换主控后G级对地阻值有几百正常了,再次更换MOS管,上电没有短路,进系统没有发现显卡啊。测量显卡供电没有出,测量RT8813开启电压只有0.4V不正常。关机再开机发现又再次大短路,测量还是中间MOS管短路。G级也再次短路。我靠。。。。MOS管烧了一堆,主控烧了两个。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?请大家多多指教。MOS管我在料板CPU供电处拆的,如果功率不够也不至于上电秒坏吧。RT813D损坏更加摸不着头脑。我说坏了为什么还能出0.8V供电,你说没坏G极又是短路的。

网友A:
还是进水的部分细节没有处理好,进水的电容,电阻等东西要换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进水的部分细节没有处理好,进水的电容,电阻等东西要换掉

进水的地方离显卡供电很远。

网友(2025-12-16):
既然源头是因进液腐蚀起,那确实重点要仔细检查进水部分,看看有没有板层短路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难度,重点查芯片周围小元件,可能有坏的或性能不良,包括芯片本身。
仅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