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1060 显卡开机卡B2 的特殊故障

楼主(2023-11-07):
客户寄修一个显卡,拿到显卡,首先把各个供电打值。供电阻值都正常,然后测试供电也全部正常。然后接上主机,开机就卡B2,而且一直卡B2 ,等很长时间也是卡B2.如图。
然后用集显测试,会直接卡住。如图

用集显进系统,会蓝屏,用NVMT ,会显示硬件未初化的英文(个人英文很差,可能翻译错了),不能测试。
今天忽然想起,N 卡如果不接供电,也是会一直卡B2 的,这个会不会是显存坏了加没检测到外接供电呢?
根据公版图纸,找到Q503.

测试D 级电压正常。
这个时候拿着放大镜,发现q521 是被修过的,仔细看,发现上家换的还是一个N沟。图纸标注为P 沟。(上家换的N 沟之所以能导通,是因为内部的体二管。12 v 直连的s 级,导通后,会发现d级比S 低0.5 左右的电压,加上这个位置电流很低,所以能用。但管子会发热严重。)

然后我就换了一个p沟的管子。发现Q521 不能正常导通。于是查工作条件。

发现Q515 没有高电平过来。
然后开始查1V8_MAIN_PGOOD。

D504 没有装件。
查另一边

U502 又没装用电阻直连的。

然后开始查PS_1V8_AON_PGOOD

根据参考图纸,我把重要的位置标记了参考信息。

检查C510 没有电压,那还能说明什么问题,U501 坏了。至于为什么坏了,还能出1.8 ,我也不知道。更换芯片后,成功开机。

正常情况下,没有1.8PG 是不会出核心供电的,至于为什么会出,我也懒的去查了。这个板子又没图纸,以上的图纸都是参考图纸。

网友:
辛苦了
又可以好好学习一次

网友:
厉害了,没准楼主的帖子能让我多挣几百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