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师兄,QFN的BIOS为什么焊接上来识别不到?

楼主(2023-11-07):
求师兄大佬们指点,这个芯片圆点一脚对焊盘上的圆点,两排插针也焊上来了,为什么读取不到?是我哪里没搞对吗?809F

网友A:
要不你买个转接头直接把芯片放在转接头上,

网友:
你没发现+号附近那两个脚虚焊么,整个常见25芯片试试,还有,正常24和25芯片不在一个脚位吧!我用的就是

网友:
要用专用的带接地的座子烧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不你买个转接头直接把芯片放在转接头上,

这个是QDN的,只能焊。

网友:
中间肚皮贴胶带屏蔽   脚位要接触良好才行

网友:
这座了引脚太长   会和中间肚皮接触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