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 两个主板的EC 是通用的吗

楼主(2023-11-07):
一个版号 820-00165
一个 820-3437
主板

网友:
刚好有快料板 版号 不一样

网友:
通不通用 不知道,最少可以开机,之前一体机的ec拆到1466上都可以开机,就是不能充电

网友:
最好版号是一样的

网友:
最好是用原板一样的 之前试过A1465的上在A1278的板上不触发

网友:
看着版型 是一样的

网友:
LM4FS1BH、LM4FS1EH等不通用,代用一般可以亮机,不过有七七八八的问题。

网友:
不通用,只能亮机,内部程序不同

网友:
试了 确实可以亮机

网友:
不通用的,但是可以亮机,部分功能会不能用,但用来修不开机足够了